求教华擎b85m-hds rev. 1.05 故障

楼主(2024-09-05):
小白现象各位大佬致敬!
这个主板能启动,点不亮。有时是反复重启,然后4短声报警,风扇转转停停,停停转转,有时转转停了不再重启。
待机状态下,测量结果如下:
  pch  RTCREST#  3.24v
  clemos 跳帽2针  3.24v
  32.768k 晶振两脚   分别0.55v 0.64v
  紫色 电源线   4.9v
  DSWVRMEN   2.16v  INTVRMEN     2.34v
  开关针         3.43v
  DPWROK      3.43v
  SLP_SUS      0V
  RSMRST#    0v
     这两个0v,找不出原因,是不是nct6776坏了?

网友:
从有没有处理器电压入手。倒着来

网友:
RSMRST#    0v  先查这个

网友:
桥dpwrok
io +3vsb vbat

网友:
建议你找份上电时序来看一下,并且要知道正常的电压是多少,DSWVRMEN  和 INTVRMEN 电压明显就不对    ,先解决前面的,后面的电压自然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