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更换芯片教程|网卡坏了怎么修复|网卡芯片更换教程

楼主(2024-09-05):
网卡坏了怎么修复?首先要查看症状。
网卡芯片坏了的症状有: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网卡名字显示感叹号,重装网卡驱动仍然无效,属于网卡芯片硬件损坏,需要更换网卡芯片
然后需要找到电脑主板上的网卡芯片,一般上面有螃蟹图形标志的是网卡芯片,根据网卡芯片上的型号,查找获取一样的芯片,替换。

需要准备的工具有:热风枪、网卡芯片、镊子、物理网卡MAC修改器

直接用热风枪对网卡芯片加热,等待焊锡熔化,用镊子拿掉并马上替换新的网卡芯片,方向位置必须保持一致,再加热30秒即可。
等待焊锡冷却凝固,主板装机测试,发现设备管理器网卡感叹号消失了,说明硬件问题解决了,但是查看mac地址全是0,这样没法上网。
需要用《物理网卡MAC修改器》这个软件在系统里修改mac地址,修改的是网卡芯片里的数据,mac地址可以随便改,或者主板上电脑外壳上有记录可以找到。
然后就能正常上网了,网卡芯片可以正常工作了,网卡更换芯片教程到此结束。

物理网卡MAC修改器 下载地址:https://www.isoyun.com/macmod.zip

网友:
MAX地址必须写入

网友:
应该是新芯片才需要吧,我换拆件的从来不用写mac

网友:
原来是卖软件的。

网友(2024-10-10):
网卡物理损坏这个办法确实可以

网友:
果然是卖软件的。

网友:
原先是千兆可以升级2.5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