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4代CPU主板CPU时钟是从哪来的?

楼主(2024-09-05):
PCH旁有25M晶振。CPU没发现有时钟啊竞振啊。。。不知从哪来的。

网友A:
就是PCH桥发过来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PCH桥发过来的 啊。

PCH通过哪个点位引脚发过来的知道吗,或者知道引脚名称吗,我查PCH点位图,没找到。

网友B:
4代的都是桥发出的啊,pch旁边应该有32.768的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代的都是桥发出的啊,pch旁边应该有32.768的晶振

知道是从PCH哪个引脚发出吗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代的都是桥发出的啊,pch旁边应该有32.768的晶振

这个时钟信号不应从24M晶振发出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从PCH哪个引脚发出吗

BGA的知道哪个脚也没法测量,测晶振启振,条件满足CPU就应收到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GA的知道哪个脚也没法测量,测晶振启振,条件满足CPU就应收到信号

不是为了量,是为了看图纸,分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为了量,是为了看图纸,分析电路。

技嘉100系列的

网友C:
24MCLK和  CPUCKL,怎么两个输出给CPU,24M是PCH外部的发出给CPU,,另一个CPUCLK    G2  H2脚,也是到CPU,是做什么的。这个是多少M。

网友:
上电后桥发出的都是24M,在PCIE  A13和A14能车道时钟信号就视为桥和晶振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MCLK和  CPUCKL,怎么两个输出给CPU,24M是PCH外部的发出给CPU,,另一个CPUCLK    G2  H2脚,也是到CP ...

信号线最少两根,不像供电公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