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5-D3不触发,PCH_ERP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4-09-05):
GA-P75-D3 V1.1不触发,IT8728GB的IO,按开关106脚和103脚有电压跳变,102脚无南桥返回信号,测量RSMRST电压为0V。把Q99的3脚撬起来后,RSMRST电压有了3.3V,按开关会触发但是自动断电,然后自动上电如此反复。
在油下面的D21脚电压时,发现PCH_ERP在自动上电瞬间产生高达16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什么信号?
V

在测量5VDUAL SHORT PROTECT保护电路时,发现Q72的第三脚会产生一个负电压,自动上电瞬间达-12V左右,这个负电压又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pch ERP是节能信号

网友:
是为了关掉3v3sb和5vsb节能,我一般碰到故障就把这一块电路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