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华擎 B250M-HDV 无CPU供电

楼主(2024-09-05):
无CPU 供电   VCORE_EN 电压0v   经查 PQ2 坏, 更换后  修复
PQ2  双N mos
5脚高电平,拉低3脚VCORE_EN   正常 为低电平,受内部 另一MOS控制, 2脚通过一个8.2K 电阻接12v 上拉高电平,实测只有0.5V 不能导通MOS管拉低3脚。为MOS DS 控制脚漏电,更换后  VCORE_EN  恢复 1.0v 故障排除
  自己去点位图看看就明白,描述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还是看点位图吧,你的描述我看得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