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26.128系列打印机USB无法识别的

楼主(2024-09-05):
今天遇到一台无法识别的,拆开测量主板的两条数据传输线路,发现两个电阻3欧的变得很大,估计是烧坏了,换上之后打印机usb就可以识别打印了

网友A:
HP还有电阻,EPSON就直接进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还有电阻,EPSON就直接进芯片了

那种只能直接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只能直接换芯片了

直接换板了

网友C:
明天那台usb认不到的1136我试一下 不行的话看我怎么打你

网友:
7057测量两个电阻,分别15K,10K

网友D:
一般都是 主控芯片坏,单坏电阻概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 主控芯片坏,单坏电阻概率太小了

我这个主芯片没坏,两个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那台usb认不到的1136我试一下 不行的话看我怎么打你

我可没说不联机百分百是这个坏,有一半概率是主芯片坏,死马当活马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