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IBM t60 ,请教大神,有3V5V不开机,怎么办

楼主(2024-09-06):
有时偶尔能开机,开机了就一切正常,怎么关怎么开怎么有,有时不开机,怎么弄都无效,但是3v5v有  感谢

网友A:
老机器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大

网友B:
3V 5V的滤波电容换掉即可

网友C:
先换3V 5V 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的滤波电容换掉即可

我去我刚换的新的,就是5V用的10v220uf E型 比原机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3V 5V 滤波电容看看

我去我刚换的新的,就是5V用的10v220uf E型 比原机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大

1.8v那个电容是2v330uf,   1.5v不知道在哪,反正我3.5v电容都换了,还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