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升级内存请教?

楼主(2024-09-06):
苹果A1466升级内存请教?我偶然看到有内存升级,我刚好有两个一样的板子,一个4G,一个8G.有点搞不懂啊,大师指导一下。 我看着图纸点位两块主板对照发现,R1611,R1635,R1636,R1631,都没有是4G. R2053移动到R1611,R2050移动到R1631.就是8G.如果是这样,那那个表里面只有RAMCFG2:H这个变了  别的没有动啊。那这个表怎么看啊。

网友:
看内存颗粒是什么品牌,对照就行了,,R16xx电阻装上,R25xx电阻不装就是H ,,R16xx电阻不装,R25xx电阻装上就是L

网友:
内存选择id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