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求助

楼主(2024-09-06):
在DOS下刷BIOS,属于 /p /B /N就没反应了,后来换了个AFUDOS版本,也是出错,BIOS Write Protect保护已关闭,求大佬指导。

网友:
像图中那样,后面还有没有打上的。

网友:
这么复杂   高手

网友:
无能为力:liuhan:

网友:
BIOS里面的安全设置打开了

网友A:
进BIOS里,把刷新BIOS的保护Disable

网友:
这种刷法太麻烦了。进系统能刷不?

网友:
关了也不一定能刷的,bios有保护,苏菲,带尔这种就有自己的软件刷,不给bin的或者是rom文件

网友:
直接硬刷多好

网友:
用fptw64 不同芯片组要不同版本的

网友:
估计也是跟芯片组有关……

网友:
编程器刷安全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里,把刷新BIOS的保护Disable

人家都说了,写保护已经关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吧,太费事了

网友:
手动把wp去保护

,抬到3.3

网友(2024-12-03):
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