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179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9-06):
接到同行的1796,同行描述是不开机,让同行留下。加热台加热拆机,取出主板后直接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其中一电感对地阻值为零,直接上烧鸡大法很快就锁定位置排除了机器故障。维修图,亮机图奉上。

网友A:
这根捡钱一样,羡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根捡钱一样,羡慕

这个可是需要技术的,这个屏不好拆,主板故障好搞,我拆过一次,碎了就没搞过这种了

网友C:
楼主用的哪种加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哪种加热台

维修佬的,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是需要技术的,这个屏不好拆,主板故障好搞,我拆过一次,碎了就没搞过这种了

慢慢拆,掌握好加热尺度,拿塑料薄片慢慢拆,不好拆了继续加热就好,别硬撬,不要用硬物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捡钱一样,羡慕

嘿嘿,常规操作哈

网友:
微软: 图纸与点位

1.Surface pro5 1796  Calgary MB U_DV M100-7506-015

2. M101396-015

Surface pro5 1796 Calgary MB U_DV M100-7506-015.rar

网友(2024-10-09):
来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