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供电G极,波形不对,mos管供电芯片都换过了,路径上电阻电容测过都正常

楼主(2024-09-06):
烧了我一个7400 CPU了,唉,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他两xiang的核心波形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尖峰有这么高?,还是你的示波器不行

网友:
示波器测的不准或者驱动方波不正常,G级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峰峰值。

网友B:
震荡了,示波器接地良好还这样的话,把DA_DR1加大试试,比如10欧,100欧这样,先不要上U

网友:
和s波器有个毛关系啊, 不是说了吗?其他g集都正常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尖峰有这么高?,还是你的示波器不行

就是出问题了呀,尖峰不高,怎么烧我的u啊,烧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荡了,示波器接地良好还这样的话,把DA_DR1加大试试,比如10欧,100欧这样,先不要上U

加大电阻有用吗?我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出问题了呀,尖峰不高,怎么烧我的u啊,烧上管

最好把DR4 DC2 上下管,电感全换了, DR1加大能稍微改变,还有拆掉上管测G极看会不会这么高尖峰,确定是那部分问题

网友B:
老板搞定了没有,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难搞的问题

网友:
我会先把dac5 dar26换了。不应该是自举的太高了吗?其他路正常  基准应该是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搞定了没有,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没用,修不好了,把上下管周边电阻电容全部拆了,发出来的信号还是这种,我还有块一模一样的好的主板,测管理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电压都完全一模一样。不修了,把管子拆了,直接两相供电一样,有期待的,有最大功率也就80瓦,把另外两项供电管改了55A,大电流管子

网友:
最大34.8v,电压过高啊,是不是某处检测到欠压,所以一直给它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