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701不出内存电压1.2v

楼主(2024-09-06):
nm-d701不出内存电压1.2v

电源芯片LV5028,其它0.75V, 1.8V, 2.5V所有开启信号EN都有。

nm d701.rar

网友A:
拆到内存供电上管测下G极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到内存供电上管测下G极有没有波形

没有示波器

网友:
NM-D701点位

NM-D701.tvw

网友:
1.2V后级没短路就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B:
没en信号,优先查找en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en信号,优先查找en来源。

0.75V, 1.8V, 2.5V所有开启信号EN,都有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