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1000 6050a2493101不定时掉电(改核显)

楼主(2024-09-06):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
排除配件 过热问题依旧掉电
换硬盘重装系统,发现不装显卡驱动不掉电

决定屏蔽显卡
打开图纸搜索UMA
对比主板安装的主板ID电阻,对应的是第二个主板型号
UMA主板的ID对比 应该只需要修改ID0即可
即把R960的电阻移到R961

没改过 第一次改,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但保险起见,还把显卡供电的节点给断开
改完后系统中就不会出独立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有图纸还好,有些老机器没图纸的直拆了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两年很少修到这种老机了

网友:
感觉老机其实挺皮实

网友:
直接抬显卡电感

网友:
修的不错,技术精湛呀!

网友:
哈哈,这种机器客户也出不了多少钱,改集显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这显卡有和没有也差不多

网友:
AMD HD 7000M 系列显卡核心代号中Thames-XT
Radeon HD 6400M系列(Seymour XT)

网友:
现在还能接到这么老的机器,难得

网友:
6050A2493101图纸与点位

6050A2493101.brd

网友:
好!技术精湛!

网友:
还好有点位

网友:
这个独显还不如没有,改了集显。还能省点电

网友:
发重复了

网友(2024-11-21):
这么老的机子还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