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 显存报警

楼主(2024-09-06):
    一台华硕FX63VM 板号 DABKLMB1AA0 GTX1060显卡  ,装显卡驱动就灰屏,偶尔竖带花屏,
扫描显存都报错,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扫描结果,自己不会看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重植下核心

网友:
有这想法, 但又不敢轻易动

网友A:
灰屏后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灰屏后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吗

之前有一台GL502一上驱动就黑屏,我换了核心还是一样,最后是屏幕问题,mats 也是跟你上面一样,最后证实核心是好的单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台GL502一上驱动就黑屏,我换了核心还是一样,最后是屏幕问题,mats 也是跟你上面一样,最后证实 ...

还有这情况 ??  打上驱动后先是灰屏闪了几下, 偶尔会花屏一下,接着又灰屏, 大小写不能控制,电流不跳变了,感觉应该是死机了. 我这情况不是知道是核心问题, 还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