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_LX3_PLUS触发掉电 本来可以秒掉的,但走弯路了

楼主(2024-09-06):
华硕M5A78L-M_LX3_PLUS 同行的机,说急用的,试了一下开机上电,几秒就断电,电源更换过一样,后拆下来,看到CPU风扇接口一个5脚IC 看到那么熟悉,以前修MIS的板最多用这种IC,直接找料,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以为以前拆下来的有可能是坏的,不死心,结果再找一个又换上,怎么还是秒掉电,不管上不上4PIN CPU供电都会这样,又没有短路,之后强行上电,发现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CPU也发热,后换了CPU还是一样故障。在网上基本上都说这个IC通病,有些都是加上二极管上去,变为2.5V,因为当时没有多想,这个元件都换了两个,以为没有焊好,再焊一次,还是一样。后直接用万用表上电时候测5脚是没有输出,1和3脚都有3.3V,感觉不对呀,条件正常为什么没有输出,后极也没有短路。后找了点位图发现 这板怎么是4脚是输出,5脚反馈来的,以前MIS的相反,看来是之前的料不通用,后按照网上直接在3和4脚加一个二极管上去,正常不断电,已经跑码了。 这台机终于弄好了。搞了那么好,本来就可以直接秒掉的。
    无独有偶,另一个同行下午也拿了一台机过来说很急用的,结果一看怎么一样的板,但表现的故障是不跑码,不会自动断电,由于灰尘多,先清理后再维修。 拆下来一量4脚没有输出,1 3脚正常,直接按照上一块主板直接秒掉。

来一张合照,难得都是急用,都是这个问题引起

网友A:
维修费用比买块板贵了

网友:
感谢这大哥的分享经验,我只是来打卡的

网友:
够精级别,不过还是别加,

网友:
楼主秒掉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费用比买块板贵了

一来客户是不懂,同行的也不一定有一样的板,有些客户是有特别软件的,不能换板还得装系统。急用的,同行报一百多,我收同行也就是四十五。很正常。如果动不动叫客户换板,有些客户认为维修一百多,还能接受,如果换板,报客户两百多,你觉得客户那个能接受,换板还是拆机板来和维修差不多,还认为原板不一定比换拆机板好,你怎么解释,看什么事,不能动不动就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