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G7-CT7NK电脑故障,分享经验贴

楼主(2024-09-06):
板号:6-77-NH70RCQ,图纸号:NH70RCQ
配置:i7-9750H+gtx1660ti+8g*2 2666 mhz
起因:闲鱼买的二手本,因正在学习中,买来练手。
故障现象①:电脑插电源或者接电池,都是按开机键,偶尔没反应,能开机。
师说:查某个零件(到了好与坏的临界状态)

故障现象②:鲁大师显卡跑分正常分数,furmark一点就卡死,死机,只能长按强制关机。
(看bilibili说是更换8694这4个芯片~鑫智造有图纸,已买,但不敢换)
后来请教老师,老师说排查一下内存问题。

经过:原来一直插双根内存,偶尔能开机(故障①+②),插单根,键盘灯亮,但不亮机,暂定它坏。
换插另一根内存,能开机,能测furmark,偶尔不开机现象等后续多次开机再试!

到这,猛然间发现老师真NB,我对老师的敬仰犹如涛涛江水绵延不绝……

网友:
更新:furmark能跑,但是游戏一进去就蓝屏重启

网友:
蓝屏代码如下

网友:
检查下CPU 显卡各相供电

网友A:
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地方有毛病呀?

网友:
BIOS刷新过吗?可以试试

网友C:
我以为好了,这不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哦哟,你练手买这么贵的,

网友:
成本太高了

网友D:
昨天修了一台战神ZX8 进系统2分钟 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后面发现是不认显卡,不出供电,有一组供电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昨天修了一台战神ZX8 进系统2分钟 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后面发现是不认显卡,不出供电,有一组供电坏了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好了,这不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么

是的,打算换那4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地方有毛病呀?

猜测显卡相关问题:①供电自举升压不足②功率芯片坏,导致一打开游戏就蓝屏重启

网友:
不多,也就一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好了,这不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么

是的,显卡问题,功率上不去,可能原因;①功率芯片坏,极可能是8694芯片需要更换②供电不足③显存即将报废,需要换新显存④gpu核心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怎么样了?

换了显卡供电就行了。。。

网友:
你这练手成本有点高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显卡问题,功率上不去,可能原因;①功率芯片坏,极可能是8694芯片需要更换②供电不足③显存即将报废,需要换新显存④gpu核心挂

更新:更换全新8694芯片,其中有一个芯片有问题,对地535,另外3个560,(结果就是开机进系统一两分钟,认不到卡,风扇狂转几十秒掉电)更换另一个新的后,对地560正常

网友(2024-11-04):
更新:桥的问题导致内存双通道异常。换桥后内存双通道正常。
显卡仍然不正常(能正常认卡),furmark烤机几分钟后卡死,换gpu依旧,估计供电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