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19 上电到0.6 不出CPU CPU开启也有、南桥发烫

楼主(2024-09-07):
y7000 2019 版号 NM-C221上电到0.6 不出CPU CPU开启也有、南桥发烫.待机0.04

VIN_SEN =1.2V
接下来是不是只能换南桥了?换完桥之后,发现开机很慢,刷了淘宝上买的BIOS,秒开机了
拯救者 Y7000P 版号 NM-C221

网友:
重值试试看 不行在换

网友: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CPU供电就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和IQ发给芯片的信号,南桥控制的供电及南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

网友:
风枪吹一下桥有惊喜  基本都是桥问题

网友:
复位有没有

网友:
CPU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拆掉南桥,待机0.02.是不是还是有点偏高?

网友:
有功夫发帖,早就换好了。实践出真理。我觉得多数是CPU坏

网友:
换桥 搞过几台

网友:
首先要打打电感对地阻值。如果南桥发烫,它的供电电容应该短路。起码你要知道待机时桥供电有没有,多少伏。

网友:
换PCH百分百好

网友(点评):
还真好了。感谢

网友:
这个机器据说南桥是通病

网友:
这个PCH有黑胶,容易掉点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同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同样的毛病

修好了,换桥好了,这个桥下面打黑胶,掉了一个点。。补上OK.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修好就有回报,功夫没有到家,黑胶烦人

网友B:
这板子是低温锡吗?

网友:
直接用有铅锡珠BGA就搞定。

网友:
就是南桥故障

网友:
通病了重植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是低温锡吗?

不是。肯定不是

网友(2024-11-23):
NM-C221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