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关于type-c充电口焊接的问题

楼主(2024-09-07):
我想问一下,在焊接type-c接口时手机尾插板上安装type-c引脚的小孔上的焊锡怎么去除,我用刀头烙铁温度调到380度那个锡不是出不来?

网友:
要用好点的助焊剂和吸锡器

网友:
吸锡带 轻松搞定

网友:
用一个小钢针 OK

网友:
烫化锡   针一桶   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焊,不用把孔里焊锡去除,粘自行车胎的方法,尾插针脚镀锡,焊盘用焊锡丝将焊盘挂点焊锡,固定孔和耳朵也焊点锡使其凸起。858风枪风力5,温度300,先吹焊盘,待锡融化,再放尾插,焊好后,针脚和耳朵再上点锡,手机使到报废尾插也不带掉的

网友:
底下没有元件直接加热台,拆了再装一条龙,有元件也可以先拆了元件,就是麻烦点。这个方法基本0失误

网友:
这种得用风枪吹

网友:
吸锡带呀多简单

网友:
为什么要去除?就这样不是照样可以?

网友:
热风枪+吸枪 轻轻松松搞

网友:
这个直接吹上去就行了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焊熔化,然后一抖就出来了

网友:
有时候吸锡带不行。温度太高来回滑。怕给上面破坏了。先用吸锡带不行就风枪然后抽子。手稳不用透孔。焊锡上好了。直接往上边一放就OK。焊油一定少。进Type-C口需要用酒精洗。就麻烦了。一开始老焊坏,不是没焊好就是口糊了。焊多了就有经验了。我现在是放好然后取下。翻过来看看触点是不是都上焊锡了。然后再放上去。强迫症就怕焊的就瓷实。

网友:
低温稀浆换稀,这是最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先加热

网友:
为什么要吸掉啊?为了美观?

网友:
吸锡带 好点的 多加点油

网友:
用吸锡器或空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