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脑开机显示CPU165度,电池电量打破能量守恒

楼主(2024-09-07):
先不多说废话,先上图。这个故障很多人看过视频。

说下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个主板,测试CPU 供电短路。客户让我直接搬一个CPU 过去。

于是从联想这个板子上拆了一个U 移过去。联想这个板子不修,是因为这个板子重摔,补点加上有时又修不好,所以就放弃这个板子,把U 拆下来了。拆下U 发现,这个u 也受伤了。

把磕坏的地方,补了一些绿油上去,然后把CPU 植好球。把原来的主板拆下来,拆原主板CPU 的时候,发现CPU 是贴上去的。拆下打值,1.8,0.75 也是短路。发现原主板背面居然贴有导电的纸,还好没有直接上电,要不然板子就有可能废了。

发现主板有多处焊接痕迹,猜测这个主板可能进过水。把一些地方加焊一下,然后把CPU 拆了,待机0.01,开机0.02 ,1.8 和一个0.75 的电压都有,然后开始装这个拆机CPU.
装上这个CPU 后,电脑电流始终卡在0.7 左右不动。装不装内存都差不多,后面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主板的SVID 电阻被动过。出来的电压,不是SVID 电压,只是一个VBOOT 电压。

把电阻改回正确的配置,开机电流不接内存有0.8 多一点,接上内存电流一路狂跑,亮机了,因为换了CPU ,在第一个界面按Y,没接硬盘开机自动进入BIOS

和客户沟通后,客户让我进系统看下,显卡是不是正常。

因为电脑显示是电池模式,电池我没接。

这个时候怀疑EC 可能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EC.结果换了EC 故障依旧,又把CPU 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能解决故障,于是向网友求助。网友发了一个笔记本维修厮视频给我,故障差不多一样。也就是CPU 摔坏了,只能等客户重新发CPU 给我了。

补充内容 (2024-9-20 22:48):
补了一个电阻,已经修好了。

网友A:
别忙了,我替你试过了,故障依旧

核显43,键盘不能用,WIFI不识别,键盘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忙了,我替你试过了,故障依旧核显43,键盘不能用,WIFI不识别,键盘不能用。

我的WIFI 正常,其它的一样。核显43, 键盘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WIFI 正常,其它的一样。核显43, 键盘不能用,

等你换CPU的结果,我换CPU和EC,刷BIOS都没解决

网友:
感觉cpu是不是带锁?

网友C:
后续呢?是LPC总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续呢?是LPC总线问题吗

是的,被人为拆了一个电阻。

网友:
我爱你的心都溢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忙了,我替你试过了,故障依旧核显43,键盘不能用,WIFI不识别,键盘不能用。

这个cpu是要专用bios吧

网友D:
和《一个电阻导致的七重故障 华硕DAONJIMB》电池图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一个电阻导致的七重故障 华硕DAONJIMB》电池图有点像

不是有点像,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看到这个也差不多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69560&them ...

我这是参考这个修好的,谢谢

网友:
高手,特别心细,特别有耐心,感谢分享

网友F:
像这种收多钱。要我就选择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收多钱。要我就选择直接换板了

我是专职修这些没人修的,没有选择余地。

网友:
修到这,,, 是不是要奔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换CPU的结果,我换CPU和EC,刷BIOS都没解决
一个电阻导致的七重故障 华硕DAONJIM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956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总线,相同的坑都踩过,就一个EC和cpu通讯的总线电阻

网友:
哪 个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