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卡BIOS

楼主(2024-09-07):
Lenovo G485
笔记本
电脑,开机前需要恢复出厂设置,进入BIOS不到5秒钟就卡死,这是什么问题请指点一下,刷过了BIOS也是如此。
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
电脑

网友:
刷原厂BIOS试试

网友:
AMD的 CPU问题居多

网友:
Lenovo G485笔记本电脑就是AMD的笔记本电脑,显卡都是AMD的。谢谢支持!

网友:
一定是某硬件不稳定造成的,进入BIOS对硬件稳定性有一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