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A这个bios真难啊?

楼主(2024-09-07):
A1502 820-4924-A这个bios真难啊?最初问题是不开机,拆开检测CPU供电电感000.检测他其所有电路没有问题,好吧拆cpu,拆掉之后测量阻值正常。准备换发现没有cpu,于是在苹果A1466好主板拆了一个,装上去一把点亮。就是很慢。进系统也很慢。想着刷个bios,找了论坛上一个四千多的下载量,说是原厂的,结果不忍硬盘。又换了一个1500的下载量,说是修改mede 通用版本,评论都说可以用。下载后亮机确实很快,还是不忍硬盘。我都怀疑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我有好的机器硬盘换上去速度正常,进系统也正常。那就还是bios的问题。我不懂这机器bios有那么难吗?

网友:
我又刷了一个800多下载量的也是不认硬盘,也不可能都是BIOS坏的。跟我的不匹配,可是版号机器型号都一样啊。刷回原来的还是可以的。可以进系统
我服了 就这把  慢就慢把

网友:
机器硬盘换上去速度正常应该和BIOS没啥关系了吧

网友:
进系统后会自己更新 更新完不管是开机速度还是进系统速度都正常了

网友:
A1502 820-4924-A 点位图

Apple MacBook Pro A1502 820-4924-A 点位.brd

网友:
老机器之前上传的都是老bios,需要重装系统更新一次就能认到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