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 V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9-07):
    型号:H110M PRO-VD   板号:MS-7996 VER1.3
    插电测试不触发,查IO待机条件正常,按下开机键PWRBTN#信号可以正常拉低,SLP_S3#SLP_S4#没有,由于SLP_S3#SLP_S4#为桥发出,所以开始检查桥供电,测量发现正常。
    重新按时序检测,发现RTCRST#不正常,通过查看图纸测量发现R297电阻没有电压

    继续查找发现R589电阻缺失,补好后触发正常。
    主板不触发还是要按时序查,会少走弯路。

网友:
简洁明了,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修主板当然是按时序查。。。。。。。。

网友A:
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_3P3、DSW_PWROK、VCCPRIM_3P3、VCCPRIM_1P0、BATLOW#、RSMRST#

按着顺序修第二个就是RTCRST#,突然觉得非常好笑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_3P3、DSW_PWROK、VCCPRIM_3P3、VCCPRIM_1P0、BATLOW#、RSMRST#

按着顺序修第二个就是RTCRST#,突然觉得非常好笑哈哈哈哈

只是没觉着这个会出问题

网友:
正好有一块因为电源风扇卡柱,电源坏了,导致电压不稳烧了几个鼠标,最后主板也over了,现在我就可以参考楼主,和楼上发言 师傅的思路了

网友:
主板按时序查,正确做法

网友:
不错,思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