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了两年笔记本主板,简单总结一下维修思路

楼主(2024-09-10):
笔记本电脑自然损坏的故障不难修,也容易找到故障,但是人为的故障确是最难找的,比如进水、人为的改动小元件位置。现在以正常损坏的笔记本主板例,说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拿到主板,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烧坏,变形,破损。
然后用万用表打值,推荐使用ut61e,为什么要用这个表,先看一下这个显卡,这个是2070 的,万用表内阻为0.0001,阻值为0.0003,这个显卡核心供电可能是正常的。如果阻值一模一样,不出供电,就不要去修了,只能拆核心确认了。

要把一些常用的阻值记录下来,并且不断对比,养成良好习惯,有利于快速判读故障。
确认阻值无异常,现在就可以通电了,我的可调电源还是5A的,有部份板子,通电就打表(不是5A电流),不过隔离,只是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找个更大的功率电源就行。
1,测试公共点的电压,大部份主板,接上电源后,公共点电压就会正常出来。也有部份主板,是要大电流才会完全导通公共点。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最常见的故障就是不能正常通电,大电流测试直接黑屏。
2,测试线性电压,一般过保护隔离都会有3V、5V 线性,没有线性电压的会直接开启PWM.
3,测试VCCRTC电压,这个电压是必须要有的,无论什么板子。本文章主要以INTEL 为例。

vccrtc 的几个重要测试点。

这是是给桥RTC提供供电的,这张图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电压就是DCPRTC,这个也是rtc电路的一个重要电压,8、9、10 代这个电压在桥的这个电容上有个测试点。

只要有VCCRTC ,DCPRTC这个位置就会有电压。没电压一般会不触发或者触发后掉电。
然后就是这两个信号。为了便于统一,全部用桥内部名称。

一个是SRTCRST#,一个是RTCRST#
参考电压,可以查看鑫智造里面的故障定位。

vccrtc 还连接到了这个电路INTRUDER#,这个笔记本里面只是接了这个信号。没记错的话,原来的品牌台式机主板有接这个信号,用来检测机箱盖板(可能是错的)。

vccrtc 电压正常,dcprtc并不影响32.768 起振。
32.768 的晶振,最好用示波器测试。注意一下AMD 的,用示波器测试可能会导致不触发。
接下来就是查VCCDSW_3P3、DSW_PWROK。因为DSW_PWROK一般和RSMRST#大部份都是连在一起,厂家不同时序就会有不同。单独分析时序意义不大,可以据据图纸来查询。

标准时序后面有BATLOW#,SLP_SUS#(一般没用)、VCCPRIM_3P3、VCCPRIM_1P8、VCCPRIM_1P0、RSMRST#、ESPI_RESET#(ESPI_CS0#大部份是这个),
SUSWARN#、(8、9、10好像都没接),SUSCLK 只是给到网卡,AC_PRESENT,SUSACK#(SUSWARN#)。
写了这么多,实际很难记住。我每次都是要看图纸查。
我平常是都是乱修的。不能自动触发的话,先按开关,开关有给EC 信号,ec 给桥一个开机信号,然后查RSMRST#,然后去查看1.8v 、3.3V、1.05V的电压.然后去查S4、S3。如果S4,S3 没有,就倒回去查。思路没想好,文章又没写完,就发出去了。先凑合着看吧。
一般不出S4、S3,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桥供电短路,
S3、S4 有短路。轻微短路也不行,毕竟这个电流不大
BIOS 有问题。
vccrtc问题
EC 发不出RSMRTST#
EC 不能与桥正常通信。

补充内容 (2024-9-11 23:50):
简单的补充在15 #

 会员454229100鑫豆2026-1-23 09:52
 会员198199100鑫豆2026-1-16 11:21
 会员1561263100鑫豆2026-1-3 21:22
 会员480387100鑫豆2025-12-12 20:41
 会员931585100鑫豆2025-12-7 10:07

网友:
我是修手机的,一直使用三位半的没问题,手机cpu核心供电二极管测量也有30多的值,但是修笔记本就不行了,因为核心的二极体值非常的低,使用三位半根本看不出来,想买福禄克的,但是太贵了,感谢推荐UT61E.

网友:
有用,就是记不住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
这个主板版号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A:
DCPRTC这个位置就会有电压一般是多少 3.3还是多少 我有一个主板1.3v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我也在积累经验!

网友:
很适合新手小白学习

网友B:
写的真好。值得学习。都是经验啊。

网友:
讲的很好讲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PRTC这个位置就会有电压一般是多少 3.3还是多少 我有一个主板1.3v

笔记本主板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虽然讲的简单,但是还是听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主板应该是正常的

好的知道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讲的简单,但是还是听不太明白。

1,检查公共点 电压
2,检查线性电压,无线性电压,检查PWM 3V
3,检查VCCRTC
4,检查DCPRTC电压
5,示波器检查32.768 晶振
6,检查1.05V 1.8V 3.3v 主要电压,
7,如果第6  步的有些电压没有,不要慌,去找开关,检查开关电压的同时,检查EC 的avcc等待机电压和LID电压
8,按下开关,检查开关到EC无有动作,ec 有没有去开启一些相对应的电压(比如主3.3、1.05、1.8),ec 有没有发给桥PWRBTN#要桥开机,按下开关必须要有RSMRST#,如果没有,可以换EC 或都断开EC 与桥的连接线路查具体原因。RSMRTS#很多时候要用示波器测试。
9,桥的电压都满足,一般rsmrst# 之后,桥一般会去抬高BIOS 的片选(很多片选有上拉电阻,比如DELL 就没有上拉,就是桥直接控制),EC 和桥可能会有数据交换,就是后面的ESPI_CS0#(这个不是很肯定)
10,桥读取了BIOS 后(很多主板,接上充电器的瞬间,就已经读bios 了),满足开机条件,会开启s4,s3。 s5 一般都采用,可以不管。
11,大部份主板S4,S3,会发给EC ,让EC 开启后面的电压。也有部份主板,EC 不用收到s4,s3,按下开关EC就会开启后面的电压,但如果桥 工 作不正常,很快就会掉电。
BATLOW#,AC_PRESENT我不确定是哪一步必须工作,反正开机后都是高电平,因为这两个信号都是3.3上拉的
这就是我理解的开机过程,不一定正确,但能给新手一些帮助,繁琐的时序,我现在也记不住。个人水平有限 ,有错误之处
还望多多理解,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难得

网友D:
UT61E确实好用我2012年买的220元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细心按照这个来,基本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慢慢积累就是大师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大佬

网友:
总结得不错,阅读可以熟悉熟悉。

网友:
感谢分享 好经验

网友:
非常适合我这种小白

网友E:
买了个十啦块钱万用表的想用于修主板,看来我唐突了

网友:
谢谢分享,老手的少许经验就能让后学着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十啦块钱万用表的想用于修主板,看来我唐突了

修台式主板可以,但笔记本主不行。

网友E:
0.0003啥概念,1欧的3300分之一,还不得瞬间大电流,反过来测测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0.0003啥概念,1欧的3300分之一,还不得瞬间大电流,反过来测测咋样

这不是0..0003 欧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老哥的经验分享

网友:
简单明了,而且没有保留

网友:
不错 经验加分

网友:
按时序是对的。没电路图不好找。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向大佬学习!!超级详细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真好。值得学习。都是经验啊。

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2024-10-23):
真是高手,真希望能像你一样厉害

网友:
我都是用的福禄克,好的工具方便快捷,从利润里面扣点出来就够买个福禄克了

网友:
没豆了,都被精华消化完了。。。可惜,看不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先收藏了有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2024-12-16):
UT61E确,要涨价了。哈

网友(2025-04-12):
引用 网友D:
UT61E确实好用我2012年买的220元到现在没问题。
1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表还要快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