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极光pro gm5pg3e

楼主(2024-09-07):
掉了一个电阻大家有没有这种帮忙量一下

网友:
r11261这个还有一张图片没搞出来woc

网友A:
线有点粗,,应该是供电线路上的电阻,量下通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有点粗,,应该是供电线路上的电阻,量下通什么地方

通边上的三极管

网友:
如是通三极管或MOS管控制极,上个10K或100K就行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