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_CPURST#的高电平是谁提供的?有没有大佬知道

楼主(2024-09-07):
台式机主机,B85  H110这些。
我看是PCH发过去给CPU。但是高电平不知道从哪来的,图纸上没有看到上拉。

补充内容 (2024-9-8 12:34):
华硕主板H81

网友:
请看这个图

网友A:
应该是S-PLTRST没下拉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图倒很容易看:PLTRST#  为高电平时:HQ8不导通,CPURST#,通过VCCIO-CPU上拉为高电平。
反之,PLTRST#  为低电平时:HQ8导通,CPURST#,通过VCCIO-CPU为低电平。

关键这个板在点位图没这几个元器件,也没有图纸。看实物板,有一个电阻,PCB走线到一个埋孔,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PLTRST没下拉造成的

复位大多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大多是低电平

高电平才正常。一直低电平,就不正常。
低电平有效。

网友:
刚才看了下,PLRST是3.3,你只找到这个电阻吗?找不到VCCIO在哪过来的

网友A:
板子是映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映泰的吗

华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