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1.03 CPURST不复位

楼主(2024-09-07):
H81M-E v1.03  故障:开机风扇转下   就掉电了。
内存各供电正常,拔掉CPU供电,不掉电,锁定CPU供电问题。CPUVCORE有电压1.66v掉电。

VCCST: 3.3
DRAMPWROK 0.9V    PCH 25Mhz  OK A1314  100Mhz  OKCPUPWROK  0V

vrmpwrgd  3v 高电平
CPURST#  二极体值339   0V

点位图:但是没有图纸,测到CPURST,无思路了。。。。
因为点位图是,就是PCH到CPU 有连接,没有上拉,或分压电阻提供电平。

补充内容 (2024-9-14 16:53):
VCCST: 未装件   0V   VCCST PG  1.05V

网友A:
有点位就好办,按下图时序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就好办,按下图时序测即可。

按时序:S-CPUPWRGD  0V    16步有问题。但是20步VCORE都出来了。有点晕。21步: D3-rest#  0V 不装内存,装内存 0.2V   查了下,是DDR3  168PIN  内存复位,是CPU  AK22脚发来的。点位图上也没有上拉元器件,看到技嘉的图纸参考也没有上拉,难道CPU直接发出?但是CPU保证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S-CPUPWRGD  0V    16步有问题。但是20步VCORE都出来了。有点晕。21步: D3-rest#  0V 不装内存 ...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很难说它是怎么跳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很难说它是怎么跳过去的

关键是现在CPU和内存都不复位,按时序先修哪里。。内存复位也无法修,PCH直接发到CPU的。点位图上没看到上拉元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S-CPUPWRGD  0V    16步有问题。但是20步VCORE都出来了。有点晕。21步: D3-rest#  0V 不装内存 ...

这个电压是预启动电压,不是真的CPU电压,CPU电压没出

网友C:
查VCCST  1.05   往前推 查查SLPS4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是预启动电压,不是真的CPU电压,CPU电压没出

vboot电压是vcore产生后,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0.2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VCCST  1.05   往前推 查查SLPS4正常不

重新查 VCCST  0V  因为根本没装件。而且不装CPU没法测,不开机的不装CPU,装上CPU假负载,测VCCST  0V,  VCCSTPG  1.05V,,像其它VCCIO2PCH,  都是VCCST转换过来的,所以都是0V,  S-PWROK   0.4V不正常,但是只有点位图,点位图上,根本没有供电,没法查下去。

网友:
鑫智造有图纸的

网友:
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