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703HS无CPU供电维修 巧用参考图查信号

楼主(2024-09-07):
GX703HS无CPU供电

机器为二修机,CPU边角有一些痕迹,难不成之前液金漏了?

通电电流0.20,并且反复掉电重启

测供电 3V 5V  1.8V  1.2V +VCCIN_AUX_CPU 正常

无VCCIN(VCORE)
测CPU供电芯片MP2950条件
参考其他图纸内的应用图

测34脚  1.2V正常
测24脚EN 3.3正常,测 VDD3 VDD18 正常
测SVID
SCLK SDIO 无任何波形
找了好久,发现新制造有一个华硕NJJ的时序图纸点位,也是11代,两台机器的CPU南桥是一致的,可以对比参考,感谢新制造

按照该时序向前排查
27步SYS_PWROK  0v

26 PROCPWRGD 在这个点位中没有搜到,但是对比NJJ和GX703的点位图,对应脚位名称为H_CPUPWRGD CPU CT25脚对南桥AC3

  、

测量为0V
再往前,是PCH_PWROK  以同样的方式找到对应点,测量0V

然后是VR_READY,对应IMVP9_PWRGD

这个是2950 在GM5TGFX中的应用图,能看到READY是18脚,再找GX703的CPU供电芯片脚位

对应,测量0V

测VTT 0.6V

兜兜转转一圈又回来了,由于CPU供电芯片手上暂时没有,我决定先来点野的,第一张图片那里我之前怀疑是不是CPU漏液金进去了,拆下CPU看一下先

拆下CPU确实有液金残留,但是不多,看来可以排除CPU了,这么一点点液金烧不了U

先装上一个测试CPU,原机KT3,这个U是KT0 I7换成I5了

通电0.18,故障依旧。。。。。。。
定料板
更换CPU供电芯片,再开机0.58,电流上去一些,但是还是没有CPU供电

再测一下之前没有的信号,
READY 3.3V
SYS_PWROK 3.3V

SVID 仍然没有波形

测试U用了好几遍了,不知道还行不行,处理好原U的液金,植好装回,再试试原U

通电直接跑码(有板载内存)

装机测试,已经亮机

网友:
最终是CPU供电芯片MP2950 坏了?

网友A:
你自己的测试U 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测试U 坏的啊

哈哈,用了五六次了,也该挂了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板子的EC带程序吗?

网友:
高手啊,崇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板子的EC带程序吗?

EC带程序,买全新EC可以用,装上会自动刷进去,,其他机器的拆机EC需要进行清空初始化才能用,料板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总结:液金侧漏到cpu
内部导致 不出供电。拆u处理液金后 再把原u装机,测试跑马亮机。最终还是液金惹得祸,这是一场液金与u之间的死缠烂打相爱相杀的爱情故事!感谢楼主分享,实在感人!

网友:
华硕 GX703  GU603 图纸 点位

GX703HS GX603HR .fz

GU603HE.cad

网友:
去年这个U才800多 今年直接翻倍  小米那款就烧这个U

网友:
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5-05-09):
这个液金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