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 16 IAH7 版号: NB6207_MB_V5_UMA备份的BIOS刷回去,不加电了

楼主(2024-09-07):
联想小新pro 16 IAH7  版号: NB6207_MB_V5_UMA 刷回去备份的BIOS,不加电了,求助

客户拿过来时故障是按开关电流0.4-0.6左右,重刷BIOS后按开关就不触发了,然后又把原机备份的BIOS刷回去还是一样的按开关不触发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解决了吗?麻烦告诉一下,谢谢。此机无图纸,测试了待机电压正常的,麻烦了

网友A:
就按不触发时序修呗
公共点>+3VLP>VCCRTC>RTCRST>VCCDSW 3.3>VCCDSW 1.05>DSW_PWOK>BATLOW>SLP_SUS>VCCPRIM 3.3>VCCPRIM_1.8>VCC 1.05>VCCIN_AUX>RSMRST>ESPI_RST>ESPI_RST>SUSACK>ACPRESENT>PWRBTN>SLP_S5>SLP_S4>SLP_S3

网友B:
按开关电流0.4-0.6左右表示能触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电流0.4-0.6左右表示能触发吗

0.4-0.6反复跳肯定触发了,按开关只要有电流跳变就触发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按不触发时序修呗
公共点>+3VLP>VCCRTC>RTCRST>VCCDSW 3.3>VCCDSW 1.05>DSW_PWOK>BATLOW>SLP_SUS>VCCPRI ...

谢谢了,这机器没图纸不太 好搞,EC上的供电、触发信号这些都正常,左想右想没动哪里,只是动BIOS不至于这样,把机器装起来拍键盘两巴掌又触发了,价格没谈拢,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4-0.6反复跳肯定触发了,按开关只要有电流跳变就触发了哟。

这位大师手上应该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