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远古ibm t60 有3.5v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

楼主(2024-09-07):
哪个大神能指导下 那二个电容换过了,5v换的比原机高的10v220uf e型

网友A:
图纸上有电路讲解和时序,而且是中文的,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先查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
你试试CPU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有电路讲解和时序,而且是中文的,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先查一下复位信号

小白给专业的最后也没搞,经常修的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哪里虚焊 还是什么玩意 哪个解释一下  最好图纸标明 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