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个帖子,还是mp2979A不出U供电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4-09-07):
之前怀疑2979A有问题,拆了不敢上电,论坛里的兄弟们都来给我出主意,我鼓起勇气试了一下,不仅没问题,待机电流也降下来了,之前待机是0.145,拆了主控后降到0.030了,基本上正常了。然后我就订了一个2979A,卖家说是带程序刷好的,也有兄弟说要买剪板的,不知道该买哪种好,有点急就直接买了带程序的。到货了第一时间换上去,待机电流0.045,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电流停在了0.260,SA供电和U供电不出,后来把每个脚都测试了一下,也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头都大了。各位大佬有经验的指点一下,目前开启信号都只有0.5V了。还有就是看到论坛里有兄弟说47脚VIN_sen脚分压是1.18V,但是我这里只有0.6V。

网友A:
带程序的没错,我修显卡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个芯片,没程序的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程序的没错,我修显卡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个芯片,没程序的不输出

那。。兄台你的意思是我买的这个芯片可能是没有程序?

网友A:
输入检测不对,查47脚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检测不对,查47脚分压电阻

好的,马上去检查,按照图纸上分压出来应该是1.2V左右

网友B:
VIN_SEN 分压不对换掉两个分压电阻,EN最低也要0.9V

网友C:
分压不对不要急着换分压电阻,这个是因为主控没有得到3.3V供电导致分压值被内部吸走电流拉低了,查下进主控的3.3V限流电阻有没有坏掉。你这机器要修到EN=3.3V再去看其他的地方。蓝天都有图纸的,追下线路看看EN谁开启的吧。注意观察我提到的橙色待机指示灯有没有在按开机键的时候变绿并且能长久维持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_SEN 分压不对换掉两个分压电阻,EN最低也要0.9V

今天分压正常了,1.2V了,但是1.8V不出来,我又订了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压不对不要急着换分压电阻,这个是因为主控没有得到3.3V供电导致分压值被内部吸走电流拉低了,查下进主控的3.3V限流电阻有没有坏掉。你这机器要修到EN=3.3V再去看其他的地方。蓝天都有图纸的,追下线路看看EN谁开启的吧。注意观察我提到的橙色待机指示灯有没有在按开机键的时候变绿并且能长久维持住。

EN现在有3.3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说的橙色灯,我这个开机只有一个白灯,然后电流到0.240,就一直停在这里

网友D:
卖芯片的大部分是二吊子,我建议你买剪板,最好是买料板

网友E:
换掉南桥吧,这机器南桥坏通病
’’

网友F:
哈哈,一模一样的问题,MP2979A,淘宝买了两块了,换了两家买的带程序的,换上都不行,不出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开机白灯亮,电流到0.2A左右就掉电,一直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一模一样的问题,MP2979A,淘宝买了两块了,换了两家买的带程序的,换上都不行,不出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开机白灯亮,电流到0.2A左右就掉电,一直反复

我这也没思路了,你这解决了没

过来过去还是怀疑淘宝买的芯片程序不对

网友G:
直接买料板,稳稳当当的,尽量不要买所谓全新带程序的芯片,大多都是骗人的,被坑过好几次了,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买料板,稳稳当当的,尽量不要买所谓全新带程序的芯片,大多都是骗人的,被坑过好几次了,修到怀疑人生

是的,找了个料板换上去,结果还是不出供电,从0.085跑到0.240又不动了,还是不出VCCSA和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一模一样的问题,MP2979A,淘宝买了两块了,换了两家买的带程序的,换上都不行,不出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开机白灯亮,电流到0.2A左右就掉电,一直反复

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交流一下,我现在找料板上的芯片换上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掉南桥吧,这机器南桥坏通病
’’

不是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卖芯片的大部分是二吊子,我建议你买剪板,最好是买料板

是的,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只有用料板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H:
是的,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只有用料板

解决没有。

网友:
来自: 山东莱芜 来自 山东莱芜
话说MP2797A真的有程序吗?你这个有图纸还要好些。我手头还有个天杀的华为,我还是个小白。带着CPU供电DRMOS管MP8694,3.3v电感对地短路。拆掉了两个8694后,3.3V和5V出来了。剩下的就不再往下走了。BIOS芯片8脚连供电都没有。更苦逼的是还没有图纸。定了芯片,准备换上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