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启动enter hdd password

楼主(2024-09-07):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硬盘密码忘了,开机启动就这样,里面有重要资料,除了pc3000, 还有啥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
进BIOS把硬盘密码关掉或者用PE把有用的资料拷出来

网友A:
硬盘拆下来换到别的电脑上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拆下来换到别的电脑上也不行?

应该行吧,

网友:
重置BIOS设置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