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08 SM3MT08CR MB 1.0 bios

楼主(2024-09-08):
希沃MT08 SM3MT08CR MB 1.0 ,在论坛上下载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的故障现像,都是外接VGA第一次开机灰屏,不显信号,或者显示屏不停的显示有信号输入,但屏就是不显,从某宝买一个合成的BIOS也是这样,还以为是南桥有问题,换了新南桥也是这样,量到CPU电压或集显电压会有不停的跳动,芯片MOS管全换了也这样,无奈从某宝发一块板,这板很贵,近500多,还是旧板拆机,对调之后BIOS,成功亮机,库此走了很我弯路,搞了很长时间,遇到的留意一下这种现象,我 的这个BIOS也不确定能亮你的板,因为我论坛上下载了好几个,都说是亮机的,但在我板上就是一样的现象,只是这个BIOS在我的板上亮机正常运行了。

网友:
相同配置的能行。用新BIOS芯片刷原厂程序能解决部分BIOS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2024-12-05):
没人评论  我来评论  亲测刷了楼主的BIOS一切正常

网友(2025-04-29):
亲测,同故障,刷好亮机,谢谢老板!
我都刷了2个版本了也是感觉要亮屏了又黑掉,差点一顿操作猛如虎了,还好看到老板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