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981P电流00,不过隔离维修

楼主(2024-09-08):
测量公共点未短路,后级也是,只是电压没有过隔离管,索性直接换了第一个隔离管,但是还是开不了机,没办法了只能查时序,
供电正常,

由于这个主板我没有找到图纸,找了一个相对应的图纸来修LA-H101P,对照芯片来修

测量第一脚适配器接入检测分压电阻电压时时9V,0V电压,找到问题换掉了,我没原值代换,直接换了一个能分压2.9V的电阻

现在待机电压出来了,但是我没在,维修结束

网友:
这工具挺干净

网友:
经典故障  快速搞定

网友:
可以哦,很少有人说我工具很干净

网友:
这手套一看就是资深老师傅

网友:
如果是我会很不习惯

网友:
LA-E981P 图纸与点位

LA-E981P.bd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

可以哦

网友:
为啥大神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爱干净,手套都戴上了

网友:
ATX电源 短接绿线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
P管吗。第一个隔离管

网友:
修得很快啊

网友:
妥妥的元老!都是老物件。

网友:
这万用表刷新率么,好用吗?

网友:
说你爱干净工具太脏 说你不爱干净你还会戴手套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来自 广东深圳
LA-H101P r0A.pdf
LA-H101P REV1.0(BDV).cad
LA-H101P REV_0.3.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