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x15将星玩游戏黑屏卡死关机

楼主(2024-09-08):
  这个七彩虹x15将星,进游戏两三分钟就黑屏,用着会闪屏,就关机了,显卡问题也比较高,

后面检修后,重置显卡,都没有用,还是一样进游戏一会就黑屏。最后总于解决了

具体有两个方法:
第一:是系统安全和游戏冲突,打开win安全中心----设备安全性-----选择内核隔离详情信息-------打开内存完整性开关

第二:关闭独显直连 进bios关闭独显直连一切就可以奔放游戏一个小时没有黑屏了,就此分享下这样问题。

网友A:
关闭独显直连是什么意思,使用集显???
是什么故障导致的,查到了没;感觉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独显直连是什么意思,使用集显???
是什么故障导致的,查到了没;感觉应该还是有问题

就是正常的,听说有些刷bios就好,,就可以了,具体是那个程序错误,这个不知道,主要是给顾客解决故障,但是,确实关闭后,更改后,就好了,说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B:
显存有没有可能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有没有可能虚焊

单独跑甜甜圈半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