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进入bios而且检测不到

楼主(2024-09-08):
开机自动进入bios  而且检测不到硬盘怎么办

网友:
电脑开机直接进入bios是怎么回事?

  方法一、

  1. 你的BIOS电池没有电了。解决方法是更换电池。

  方法二、

  1. 可能是内存有问题,只要恢复BIOS默认值——开机或者重启电脑按住DEL键,进入BIOS,找到 Load Fail-Safe Defaults ,按方向键选中后回车,提示是否确定,按Y,回车。 最后选择Save&exit step对以上的步骤进行保存。简单些的,按f9,出现提示按 回车。按f10保存退出。

  方法三、

  1. 也可能是系统文件被更改了,进入BIOS设置后,将界面切换到“Secure”选项,上下键移到“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并按回车键将其改为“Disabled”下一步。(我这个是联想电脑为例,不同电脑bios界面不同,可以自己点开找到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修改)

  2. 将界面切换到“Boot”选项,移到“Lunch CSM”按回车键改为“Enabled”;

  3. 最后按下F10键保存更改退出。

  方法四、

  1. 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的话,有可能是硬盘故障。如果硬盘出了故障,电脑无法识别,开机也会自动进入bios。这时,需要进bios,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硬盘。如果没有,那就要拆机插拔硬盘试试看;

  2. 至于怎么查看是否有硬盘,可以直接进starup检查启动项是否有硬盘即可,没有即是识别不出来。通常硬盘表示是st开头的,HDD开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