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B450M-A主板有时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9-08):
    型号:华硕PRIME B450M-A
    故障:有时不触发,不能触发时主板LED灯不亮
    这个主板在鑫智造中没有找到图纸,但是找到一个PRIME B450M-K的图纸,查看图纸发现只是点位有不同,原理图可以进行参考。
    既然LED不亮就从LED电路查起,LED电源由+5VSB提供,万用表测量正常

    继续通过图纸找到AQ101的G极通过电阻由+3VSB上拉,万用表测量+3VSB为0,+3VSB电压由OQ760产生

    +3VSB_ATX测量正常,而O_DEEP_S5_C为高电平,所以+3VSB没有输出,O_DEEP_S5_C通过OQ763输出下拉信号,OQ763由IO芯片O_DEEP_S5信号控制

    测量O_DEEP_S5信号正常下拉,所以判断应该是OQ763损坏,由于没有芯片进行替换,所以直接将OQ763芯片6脚直接接地,+3VSB可以正常产生了,测试主板可以正常触发开机,维修完成。

网友:
这个修法完全是不按时序修,能修好的确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