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后usb2.0不能用

楼主(2024-09-08):
两张联想cih81m,一张开机不跑吗,1.05v 3.3v1.5v 1.7v都正常,复位0.2v后查cpu蜂鸣器处3个三极管有腐蚀,加焊后正常开机, 一张后面的usb2.0 两个接口不能用查usb0c0r542一端3.3一端1.09.反复测试换1k电阻完美修复

网友A:
楼主维修像捡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像捡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