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没有待机维修

楼主(2024-09-08):
很久没发帖了,今天遇见一个dell没有待机的本子,LA-F611P ,G3 3579,插上电源一点待机没有,量保护隔离没过,PQ7的123角19v,5角0v,正常需要4角低电平控制,量到了+3.3V_ADP_DCIN这个信号是0.2v, 又量PU01的1角 4角电压正常,5角0.2v,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换,我到论坛上看了一下,有相似的案例,有的把+3VLP飞线到PU01的5角, 只有保护隔离过了才会有+3VLP这个电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修好 的。
我的解决方案是 用BIOS电池,接到了PU01 的5角了 ,开机正常了  ,充电正常了。

最后能用多久我也不确定,记录一下吧。谢谢大家  ,有遇见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可以加个转3.3V 的小板

网友B:
PU01  5脚箭头不应向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转3.3V 的小板

嗯  对这样也行  我手里没有小板,我定货 等下次再遇见了用这个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U01  5脚箭头不应向外吗?

向里向外我这个是图纸设计者的问题   我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里向外我这个是图纸设计者的问题   我不明白

没别的意思,只是好奇,听老师讲有VCC供电,EN开启,out就应该输出

网友D:
请问去哪里下载dell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去哪里下载dell bios

这个论坛一般都有   也可以去官网,笔记本能亮的话,直接下载在线刷,要是笔记本不亮了,需要分离BIOS才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01  5脚箭头不应向外吗?

这不叫问题,设计图纸时就是这种的,等你学到信号的箭头本应该是向外,图纸却是向内时才会头大

网友:
是不是保护锁起来了

网友:
让我学学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这样改是用不了多久,电池的很快就耗完了。临时用用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是用不了多久,电池的很快就耗完了。临时用用还行。

我也有点担心  先用着  要是返修了  我在研究

网友:
19v直接分压成3.3v行吗  那个应该只是个信号吧。不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是用不了多久,电池的很快就耗完了。临时用用还行。

今天返修了    我定了一个19v转3.3v的小板放里了  现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