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Z2开机掉电,用电池正常

楼主(2024-09-08):
板号:GK5cn6x V1.1用适配器开机到0.8几就掉电,但关机的状态下可以给电池充电,并且单用电池可以使用,一插适配器电脑就黑屏,不装电池,唯独用适配器开机也掉电

网友:
GK5CN6X11R1 图纸与点位

GK5CN6XR1.cad

网友A:
论坛有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参考下

没搜到。。。。。。。。。。。。。

网友B:
已修好,2M分 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2M分 压电阻的问题

cpu供电芯片2m分压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2m分压电阻吗

战神Z8也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