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80 mats测试总线报错

楼主(2024-09-08):
这个显卡可以亮 。mats普通测试显存都正常。。玩游戏会黑屏自动重启 。超频测试报错下面的 ,请师傅分析下啥原因,谢谢
自动重启
显卡
黑屏
RTX

网友:
看不懂,有谁讲讲

网友:
测显存都能通过 跑甜甜圈立马黑屏重启

网友:
测显存都能通过 跑甜甜圈黑屏重启

网友:
看不懂 再去读读书书来

网友:
文档呢? 都不发文档结果谁能给你分析

网友:
mats怎么测试总线,有命令吗

网友:
报错结果呢?根据现象描述,大概率是显存或功率芯片导致显卡无法高功耗运行

网友:
用屏蔽通道BIOS,挨个测试,找到有问题的那组,更换显存,换回bios,不行就是通道问题,屏蔽就好

网友(2024-12-06):
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3080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