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1 carbon 5v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楼主(2024-09-08):
版号lgs-1        thinkpad x1 carbon 5v电感对地阻值多少,我这边测到100,不知道对不对啊,是不是有点偏低,3v是300多是正常的,有没有大神告诉一下5v对地100是对的吗

网友:
11246-2 图纸

网友:
断开 后级再量

网友:
100有点偏低

网友A:
我5v烧鸡电流都没有,烧不出来

网友:
断开了量后端100,前端4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5v烧鸡电流都没有,烧不出来

现在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器什么问题?

不触发,3v 5v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3v 5v都没有

公共点电压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有的

有没有笔记本待机没有3v5v的,要触发后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3v 5v都没有

有很多机器触发后才有3V 5V,,但上电瞬间会出,可用示波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机器触发后才有3V 5V,,但上电瞬间会出,可用示波看下

100是正常的,修不好直接买了块板子换了,买回来的板子测了100是正常的,待机就有3v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笔记本待机没有3v5v的,要触发后才出来

一般有ldo3v,触发后出来,3V 5v

网友:
100欧,有点低了 ,查一下

网友:
我记得是160还是190来着好像,你这个100确实有点低,有示波器的话最好测一下,看瞬间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