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41u没有电池插电源自动

楼主(2024-09-08):
华硕a541u 没有电池  插电源自动开机 然后再自动开机进系统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COMS没电,上电自动开机,正常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没电,上电自动开机,正常现像

开机一下 自动关机 然后再自动开机  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没电,上电自动开机,正常现像

问题是自动开机一下 又自动关机  然后再自动开机进系统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