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是什么问题???求高手解惑

楼主(2024-09-08):
之前用的还好好的,现在插上电源,屏幕旁边就漏光。显示器电源开关打开,电源灯会不断闪烁,屏幕会在漏光与黑屏之间稳定切换。

网友:
需要换灯条了

网友A:
找个维修店修或换

网友B:
灯条是什么?不是屏坏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维修店修或换

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条是什么?不是屏坏了嘛?

每个屏都需要发光才能看到屏上的内容,我的判决是灯条出故障,你可以找懂的朋友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屏都需要发光才能看到屏上的内容,我的判决是灯条出故障,你可以找懂的朋友帮你看看

我拆了,订购了一根灯条,先看看是不是灯条问题。
灯条需要匹配长度么?

网友:
哈哈,灯条回来了,28CM的,原装的27.5CM,只有剪了点装上去,接口是对的,装上后就正常了,哈哈,确实是灯条故障,谢谢大佬们答疑解惑!!!

网友(2024-11-28):
学习了,又懂得了一个知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