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拯救者通病 每周分享 Y7000P NM-C911 常见故障 通病总结

楼主(2024-09-09):
型号配置:Y7000P 2020 10代标压cpu JAU南桥 2060b显卡
版号:nm-C911
此机器发售量巨大 工作中修了很多的故障点, 今天刨除进水 连环烧,对常见故障 进行总结 如有不足请多多指教。
显卡故障:1.叹号 43 显存报错想侧地解决 需换显卡核心 并显存一起重置,运气好不会返修, 买的显卡不好照样返修。2.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一该集成显卡上管换掉 显存去掉。二该集显 显卡烧的不认了 需要换个能人的核显 不然 20款拯救者 不认显卡会2分钟关机,三想显卡上岸 需要显存上管换掉(找老板上的大功率大的)显存核核显全部换换掉。3.有事认显卡优势不认显卡 有时蓝屏 干南桥。(此南桥重置返修很高 建议直接换最好的货)。
4. 有时大小写灯亮 有时开机正常但不出显存显卡供电 屏不亮。或一拍机器就掉电了 键盘 触摸板上面的背光排线 打这触摸板的铁皮了 绝缘好即可(这个线也会导致 拍一下或动一下就掉电。)
声音故障:供电正常 有时认声卡有时不认 干南桥 和南桥左边到声卡交换信号的电阻 必好。
锁频0.78 有时锁 有时不锁很多是 USB小板上防静电 三哥腿管去掉就行了、先拔小板不行查温控 和隔离 或风扇线有没有断。
供电正常 不拍内存 干南桥。

附bios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有没有验证过换EC,全新的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验证过换EC,全新的行不行?

真全新可以。或者拆机的清空一下ec程序 他也会自动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全新可以。或者拆机的清空一下ec程序 他也会自动写进去.

好的,下次换EC买全新的就行了

网友C:
这个主板,有没有修过,用电源有掉电的情况,单电池不掉电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bios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有没有修过,用电源有掉电的情况,单电池不掉电的

2M  13.3K

网友(2024-12-01):
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值得支持一下。

网友:
跟你 总结的一样不认显卡两分钟掉点、显存上官击穿、拆掉不装,显卡供电开启断开然后在论坛下一个改集显没用,一样2分钟掉电风扇狂转

网友:
师傅太帅了

网友(2024-12-31):
二该集显 显卡烧的不认了 需要换个能人的核显 不然 20款拯救者 不认显卡会2分钟关机, 这个没别的方案解决了吗?

网友:
2.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一该集成显卡上管换掉 显存去掉。二该集显 显卡烧的不认了 需要换个能人的核显 不然 20款拯救者 不认显卡会2分钟关机,三想显卡上岸 需要显存上管换掉(找老板上的大功率大的)显存核核显全部换换掉。

显存供电上管,为何要换集成显卡上管?不明白。。。不都是GPU独显才有显存供电吗,怎么和集显有关系。

网友(2025-06-29):
不错,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2025-09-22):
帮整理排版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