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15SIML 2020小键盘区不好用

楼主(2024-09-09):
联想ideapad 15SIML 2020小键盘区不好用,DEL也不好用,NUMLOCK键灯也不亮,小键盘的数字全部不好用,
第4脚是NUMlock脚,按键盘上键指示灯不亮,对3脚电压无反应,一直为3.3V,不拉低为0V,确认键盘是好的,相连的一个电阻为200欧,也是好的,
键盘换了全新的一样现象,主板上EC换了带程序的,EC为IT8586E -FXA,买的全新的刷好程序的IT8586E -FXS,一样现象,怀疑EC是不是程序没刷对,但现象又和以前一模一样让人怀疑不是EC的问题,主板上键盘接口是好的,键盘接口到EC的连接也是好的,不是如何下手了,求思路?感谢

可能还是EC的问题,到联想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更新时,更新到EC部分时就死机,强关后黑屏,只能用编程器重刷回旧的BIOS

网友: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

网友:
直接进系统在官网升级bios就行了

网友:
4脚应该是一个灯把并不是功能 在系统里面找到屏幕键盘 在屏幕键盘里面打开小键盘看看 还有没看到你说过系统那么在pe好不好用呢

网友(点评):
进PE早试过,不好用,一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