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K的usb2.0不能用,怎么能让鼠标用呢,

楼主(2024-09-09):
客户机器所以USB口2.0不能用,可以识别3.0U盘,可以确定是2.0usb功能坏了,集成于南桥,哎,该机器读卡器和摄像头也不能用了,查图纸看都是受控南桥usb2.0模块控制。出资料无线模块有蓝牙功能,也不识别,想接个蓝牙鼠标也不行了,就想问不换南桥的情况,还有办法让用鼠标吗,有谁有经验,usb3.0可以用,可以接移动硬盘3.0的U盘等,有3.0的鼠标吗,呵呵

网友A:
打数据线阻止看看有没有异常,
我上次修了一个拯救者,能用U盘,不能用鼠标键盘,数据脚相差十几,最后是断线了

网友B:
搞个USB3.0转2.0的就行,再加个2.0hub模块全救活了

网友C:
3.0接口鼠标不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接口鼠标不能用吗?

3.0接口可以用3.0U盘,接鼠标不行,接3.0移动硬盘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USB3.0转2.0的就行,再加个2.0hub模块全救活了

说具体点,有3.0转2.0的东西吗,有3.0的USBhub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数据线阻止看看有没有异常,
我上次修了一个拯救者,能用U盘,不能用鼠标键盘,数据脚相差十几,最后是 ...

关键是3个usb口都不行,摄像头不行,读卡器也不行,都是usb2.0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接口可以用3.0U盘,接鼠标不行,接3.0移动硬盘也可以。

我的鼠标接3.0的口使用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