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P7D2不开机和这个EC芯片有关吗这个EC芯片为什么这么小

楼主(2024-09-09):
神舟KP7D2不开机和这个EC芯片有关吗这个EC芯片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A:
这写的EC,没看到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写的EC,没看到ec

这个主板有EC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EC芯片吗

上面这个EC芯片控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EC芯片吗

笔记本主板都有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