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U938 利用主板3G接口引出USB接口

楼主(2024-09-09):
去年淘的富士通 U938笔记本,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插在外面的USB口上,装包时候经常忘了拔,就想看看内部主板上有没有空闲的USB接口,把鼠标接收器内置到电脑里,因为实在找不到这个主板的图纸,发现主板上有个空闲的3G LTE 插槽,借鉴别的主板上的这个端头的定义图,引出了此处USB接口,成功内置接收器,完工图忘拍了,别处找的图标记奉上。

网友A:
主板上的 3G 插槽右边,从上向下数 第4脚 USB D+, 第5脚  USB D-, 然后从左边USB3.0的接口接出5V,再接个GND ,然后对应直接焊到无线鼠标的USB接收器的脚上就行了,没有用USB母座,因为笔记本的厚度不够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 3G 插槽右边,从上向下数 第4脚 USB D+, 第5脚  USB D-, 然后从左边USB3.0的接口接出5V,再接个G ...

电源找个3.3V也可以用。
还有主板右下角的zif接口里应该也有usb定义的,确实没有图纸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