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经典的12代某星案例,干货~~附首发BIOS

楼主(2024-09-09):
好久没水贴了,最近修到很多12代,修的脑瓜子嗡嗡的,接到这台某星的电脑,版号MS 15K11

客户描述为自己清灰导致的不开机
说是只插拔了电池,就不开机了,找人修来着,上家修到一半说修不了,
插电电流200多毫安,明显有短路,热成像下看35V待机芯片80多度不正常,这个芯片也明显有焊过的痕迹,心想不会就这么捡到了吧,看芯片丝印1225C很经典的芯片,找了一圈竟然没找到,我记得买了很多,,,,然后就在论坛查代换案例,看到了帖子说1285A可以代换,然后仔细对比了数据手册,引脚一致,就料板上找了个1285A换上了,

换上以后出于谨慎,因为上家焊过这个芯片,估计换过没好,就没上电,就量35V电感和芯片周围的电容对地值,果然发现了一点异常,3脚组值只有2,这是3V线性一般给EC的,翻过来看EC型号5571VG,

料板上没找到,先拆了量对地值果然恢复四百多了,果断订EC,但是不知道这个EC带不带程序,我就问某宝卖家有没有料板果然没有,只能订单EC了,翻了论坛有说这个EC外挂程序的如果是空的会在BIOS里下载程序,看BIOS也在EC背面附近,就在某宝分两家买了带程序的和全新空的,估计带程序的也是骗人的,这图纸资料估计市面上都没有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以为这板子周边烧糊的是大电流,结果问群友才知道这是工厂切割的,吓得我给客户报了个高价,哈哈哈,因无知得福

EC到了干上EC打全板各组值正常上电电流嗖嗖跑起来
不出意外的亮机了,没有密码就用MATS的测试系统盘测试各个功能正常

功能虽然正常但是发现不充电
又郁闷了,拔充电器直接关机,没图没点充电芯片24780S
很经典但是某星修的少,只是观察到插上电池开机键上的灯一闪一闪的

测量电池接口电压一跳一跳的,几伏到十几伏
随便打开个某星点位参考,电池隔离管是P沟+两个二极管
蒙蔽了,,,,,,,,,,,,,,,,,,,
测量管子无异常,因为电压一直跳脑子里直觉就是可不可能是四根数据线的问题

电池拆下来单独量是没有电的,需要短接挨着正极旁边的线到地才能输出
这时候短接输出是稳定的十几伏,又在某地方找到一个参考图纸,发现以往设计挨着正极的这根数据线
由EC控制一个MOS管让这个信号拉低到地,测量MOS管竟然G级和D级是通的,,,随便找了个三条腿N管
换好电池输出正常充电,
完美收官了。附上BIOS备份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分享!感谢楼主!

网友A:
EC的信号,接24780S第几脚?

网友A:
图纸上是PQ9,实物是PQ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是PQ9,实物是PQ33?

没有图纸啊,随便找了个图纸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信号,接24780S第几脚?

不知道啊,没图纸啊,参考以往v星图纸,ec直接发出信号到这个mos控制导通接地,batt_en

网友:
没图纸的供电问题还好,信号问题难度大增

网友B:
EC不带程序的吧?

网友:
V星的图纸基本见不着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不带程序的吧?

不带,直接买空的直接干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吧

网友:
漂亮极了,老乡

网友:
老乡你哪里的老乡

网友:
还是楼主技高一筹,学习了

网友C:
MATS的测试系统盘是什么?

网友:
昆山生产的V星MSI笔记本电脑。

网友D:
我有疑问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在电池模式下,sys_ctl电池检测脚,没有检测之前没有供电输出,ec还没有供电怎么会去开启pq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疑问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在电池模式下,sys_ctl电池检测脚,没有检测之前没有供电输出,ec还没有供电怎么会去开启pq9呢...

电池电压一跳一跳的,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S的测试系统盘是什么?

mats可以跑显存,也集成了一个win10系统

网友:
这是来送福利的啊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拔个电池,咋就成这样了。。。。。。

网友:
果然干货满满

网友:
多多来逛论坛还是有好处的,学到新知识。

网友:
因祸得福。。。。。。

网友:
看到BGA的EC头大。没法量信号。技术好

网友:
讲的很好讲的很好讲的很好讲的很好

网友:
讲的很好讲的很好

网友:
这EC 一般是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