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238 A2179 奇怪故障!

楼主(2024-09-09):
        如题,A2238 苹果系统密码忘记了,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按 Option无法启动U盘,苹果的恢复模式开机按Command  + R组合键开机按Command + Option + R都试过了无法启动直接进苹果系统了, 另外此机在关机状态下,按键盘上任意一个键两下以上都会自动开机进系统。不知是否新款的机子启动方式不一样了,还是机子自身有其它的问题,如有短晓请告知,万分感谢!

     而A2179电池不能用一拔适配器立马掉电,而且运行很卡,反映很慢,拔掉电池排线也一样,请问修过的朋友告知卡机是否跟电池有关,别外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在PE里看没有检测到电池。

网友A:
A2179  我才退了一单   本屏灰屏不显示 图像   外接 非常卡, 苹果CPU   客户说 就是屏坏了  换了屏就好了。

这种牛B  的客户  不接   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179  我才退了一单   本屏灰屏不显示 图像   外接 非常卡, 苹果CPU   客户说 就是屏坏了  换了屏就好了 ...

A2179都是intel CPU吧,这款散热确实是差,薄薄一块散热片,有风扇但是不对着散热器吹。

网友:
A2179 图纸与点位

A2179 820-01958.pdf

A2179 820-01958.brd

网友B:
开机按住电源键和OP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住电源键和OPTION

登入密码忘记了,恢复系统和忘记密码都是要苹果ID登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登入密码忘记了,恢复系统和忘记密码都是要苹果ID登入吗?

是的。。。。